E40 散热不好,一定要换换热片吗?

楼主(2016-06-11):
E40  散热不好,测压一下子就80多度了,清尘,换散热胶都没用,一定要换那个铜片吗、》可还有其它解决方法         最后还是换散播片好了,风扇不用换

网友:
测一下风扇转速正常吗 出风量大不大  或者加铜片试试

网友:
不导热了肯定要换啦

网友:
坏了,就得换啊

网友:
这个不换不行啊

网友:
E40 换散热铜管是通病了,你不确定的话, 你看有没热风出来,或者摸下CPU那边烫不 ,CPU散热片烫  风口铜管不烫肯定怀了

网友:
必须换啊,要不坏得快

网友:
这个通病、换了就好啦

网友:
这个只要换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散热片不到热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铜管导热不良!

网友:
一般都是铜管坏了, 直接更换就可疑了

网友:
只能换了,立杆见影

网友:
这种散热器坏很多啊,都要换的

网友:
这个散热铜管是通病了,还不便宜

网友:
如果坏了就换,没换就不用换。用风枪吹铜管10秒左右,再用手摸吹的地方,如果非常烫,就是铜管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铜管导热不良

网友:
这是要表达神马?

网友:
这铜管是爱坏,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了

网友:
若散热片本身故障自然需要更换了

网友:
E40散热片 十个八个要换的

网友:
这个散热的问题是通病!

网友:
不换也行啊,返修呗

网友:
散热片本身坏了 只能坏 头且这机器散热片确实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有很多就是铜管问题, 换了就解决了, 还有用鲁大师测试不一定准确

网友:
只能换,还没见过别的办法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网友:
来逛逛,赚点分嘿嘿

网友:
这个我们换了很多了,很多铜管坏的,换吧

网友:
这个都是长备件了,特别是夏天

网友:
这个通病、换了就好啦啊。。

网友:
这分刷的好,

网友:
e40 散热片是通病,坏的比较多

网友:
换了很多了··都是联想的···

网友:
铜管不导热了

网友:
通病了,赶紧换了把,墨迹时间长了,显卡也坏了就哭把!

网友:
出风量大不大 或者加铜片试试

网友:
散热片的导热可以摸得出来的

网友:
基本不到热用风枪垂下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这样。

网友:
这种散热器坏很多

网友:
这个很容易坏,只有换了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不换 烧了显卡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显卡驱动不装,温度也很高

网友:
楼主楼主坏了就换吧,也没多少钱。

网友:
坏了就要换 不然 显卡死的快 黑胶的 这显卡 还死贵

网友:
换。估计是坏了,摸摸一边烫死人,一边凉凉的。。。

网友:
这个机子的钢管就是容易坏!

网友:
铜管漏气了,这个是要换的

网友:
其实楼主当时可以考虑加上个固态硅脂片试一试

网友:
这种就是这个样子 修了一些 温度高都是换的散热器

网友:
怎么你们都能买到好的散热器,我买过6个都不行,而且是在3家买的,两台机器被我折腾的要死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片换过好多,也可以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换了,别因小失大

网友:
e40 现在铜管 现在 非常便宜啊

网友:
e40intel这款散热铜管是硬伤

网友:
这铜管就是爱坏

网友:
导热铜管坏了要换。

网友:
典型散热模组坏了,还是花钱换吧,和风扇没有关系

网友:
风扇转速无法改,铜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说这个E40,我好像有点印象,搜淘宝购买记录,最后我也是订散热铜管解决的。

网友:
都是这个问题多

网友:
E40 散热器最容易坏了,,坏了后很容易烧显卡

网友:
这款好像只能换了

网友:
导热管坏了 只能换

网友:
换了稳定。

网友:
有的情况是散热片坏了

网友:
这也有坏的!

网友:
E40的 散热器 是最垃圾的。。没有之一

网友:
cpu 显卡 75-85之间都算正常 我有三台机子温度都这么高

网友:
铜管不扇热一定要换,要不用今天机子就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散热器坏得多

网友:
散热器坏修了多少个了。。。呵呵呵

网友:
那必需换, 应该是通病吧, 遇到很多台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换了就能好,必须换。

网友:
铜管不导热只有换散热模组,貌似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一般风扇不会坏,E40风扇转速不会很高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吗

网友:
如果出风口有热风,说明散热器没有问题,这种要刷那种修改过的BIOS程序。

网友:
必须要换的,没有其余的办法

网友:
导热管坏了只能换 没有其它解决办法了

网友:
E40铜管坏的多直接换

网友:
这是个通病啊 我们都是直接换的,不知道有人修不

网友:
散热器 爱坏的很

网友:
E40就铜管问题引起散热不良的多

网友:
这个散热器坏 是通病了

网友:
换了吧 必须得换

网友:
可能是发热量太大 E40的特别容易坏

网友:
铜片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但是出问题的比较少吧!

网友:
散热片到CPU芯片是否有间隙,如有就要加铜片。

网友:
E40显卡发热量比较高

网友:
换一个好一个 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