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90维修一例,记录FP6137可以用RT9173代换

楼主(2016-06-11):
    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本人对映泰这个牌子的板子不感兴趣,接一片790不触发,按常规测量待机各项电压都有,测32.768晶振的时候自动触发,换掉两颗谐振电容稳定触发,不复位,内存电压无,采用的是FP6137E,翻半天没找到,找到个RT9173,没去查什么PDF,直接干上去看看, 做个系统烤了个把小时,反复关机开机正常,收工。做个记录,经验少,理论无,高手勿笑。

网友:
没查图纸 就代换 ,不怕冒烟啊??

网友:
映泰供电管是不好找

网友:
运气好呀   代换过好几个都根本不行且扩大故障  后面就养成原值代换的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