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独显没供电

楼主(2016-06-11):
一台三星RV415客人拿过能触发屏不亮,外接键盘灯亮。。电流0.81A。。没拆装以为是显卡问题。。动手拆待机,拆开一看声卡芯片烧了一个洞.随便拆掉,在看待机芯片有点发霉用洗板水清理掉。。在开机,电流还是0.81A还是不亮机,量各大电感电压,发现独立显卡供电PL501没有电压(PL501对地值18殴,,,应该没短路吧)在看显卡独立供电芯片ISL95870B 18pin 17pin供电5V正常 13pin 开启3.3V正常..看到这些正常已为是芯片坏了,就去板料上找一个ISL95870B一个芯片换上不去 你妹还是不出独显供电。。没办法就慢慢查ISL95870B外围元件,你妹查了半天外围元件也没找到问题,(不管了,以为是板料上的芯片也坏的,就去订了一个ISL95870B芯片)今天到货装上去,你妹还是没有显卡供电,心里一万个你妈妈飘过。。。去论坛看了一下这款机子,好多说BIOS坏..最后下了3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那里有问题还会引起独立显卡供电...

网友:
最后没办法,用外接了一个0.9V给独立显卡供电,你妹还是不亮机,无意中摸到cpu供电芯片6265A很烫..换了一个6265A不烫了 还是不亮机。。电流变以小了 m.72A。。外接键盘灯还是亮....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声卡没装上去?、、

网友:
供电开启没问题,外围电路侧过没问题,芯片换过没问题,还有什么呢?电感有无虚焊,后面的的滤波大电容换个?

网友:
查一下PVCC和反馈

网友:
估计还是负载上有短的

网友:
供电开启都正常就把后级两个管子和电容换掉,还要查查反馈,我想应该是芯片的条件不够,2、3脚

网友:
换电容···不行就换显卡···遇到过显卡坏··不出显卡供电的···要是没有招了··就试一下我的方法··会有惊喜的···

网友:
内存 ,BIOS多刷几个,换个CPU。简单的就先上

网友:
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而上下管没坏, 于是乎通电情况下 公共点电压直接进到CPU里去了,把CPU打坏了。

网友:
查显卡的供电芯片的EN角开起信号正常不

网友:
JDGKLSGKSDNGKSNGKSNG;KE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OIWEHRIUGHWREUGOI4JRWEG02Q

补充内容 (2018-11-22 12:58):
尼玛,电脑垒电脑压到键盘了,灌水没这么灌的。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搞了半天没修好啊。晕倒。

网友:
三星的机器 好多是电容坏了,在硬盘底下的现代战争电容下面

网友:
好 了没有

网友:
最后谢谢大家。。。搞定最后还是供电芯片坏了。。换了3个才换好呀,不晓的是焊功不行,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背面是不是有个双N管 把他换了

网友:
你查查芯片工作条件啊

网友:
查查该芯片的其他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