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贴片三极管印字029g参数与代换

楼主(2016-06-11):
维修一个协益1200电源,一个贴片三极管TO-23封装的丝印029g,不知是什么管子,百度查不到任何参数,有哪位知道的告知下,谢谢!

网友A:
用在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在哪里的?

CM6800小板的

网友:
估计是推动管,普通的NPN三极管

网友:
这个只能在网上搜索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