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求助,VIVO X6A电池温度过低充电停止

楼主(2016-06-11):
  接到一台VIVO X6A进过水,其它功能OK,插上充电器过一会儿显示电池温度过低,充电停止。找遍了都找不到图纸,不知道怎么修,求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6-6-12 11:20):
搞错了,插充电器显示的是手机温度过低,充电停止。
换电池无效,换尾插排线无效,应该是手机主板温度传感电路有问题,可是没有图纸,无从下手,求指点。

网友A:
电池的信号线出问题了

网友:
没图纸怎么搞的,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台是换电池搞好的,供参考

网友:
我有台小米NOTE故障查不多,也没搞好,找不到图纸

网友B:
先换个电池试试,不行测电池检测脚阻值,肯定有断线的 碰到过别的手机出这种现象的

网友(2019-02-18):
我也遇到了一台同样的现象,不知道楼主的解救了吗?

网友:
我的换过尾插排线也是不行!估计也是电池的问题了,奈何找不到图纸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电池试试,不行测电池检测脚阻值,肯定有断线的 碰到过别的手机出这种现象的

我也有一点这种现象,换过电池和尾插都不行,估计是主板电池座子的电池信号线断了,奈何找不到图纸,不知如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信号线出问题了

请赐教,如何才能找出那根信号线?

网友:
看来没有希望啦,果断放弃这个现像

网友(2019-03-23):
之前遇到过尾插小板会影响

网友:
厉害了,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尾插  你把尾插版本发过来看看 这个尾插长得差不多的有4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