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rs790GX+/785+/780+无桥供电

楼主(2016-06-11):
桥供电是PWM电路,芯片是W83321G,然后我查了一下芯片的引脚定义,如图三,北桥供电的电路和图二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VCC脚是5V红色供电且直连,上管D极是内存核心供电,上下管的G极电压都是0V,实测芯片没有工作,UGATE和LGATE都是0V,boot脚5V,二极管正常,升压电路并没有问题。根据图三可知comp脚是信号开启脚,问题就出在这了,VCORE、PLL、VDD、DDR……直到后来我干脆拿小铜刷,各种刷……就是不响、、、有没有修过的大神告知一下,这个板的北桥供电开启脚连哪里啊啊啊啊,要崩溃了简直。。

网友A:
先找个芯片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芯片换一下。。、、

老师不让动烙铁,我给老师说有没有可能是芯片故障或者芯片线性开启,他说芯片一般不会出故障。。,然后让我查线路。。其实,,我曾经从ATX电源里的橙线拉了个3.3V接到comp脚,芯片还是不工作,我把我的结论给老师说了,然后老师说:谁教你接电压到上面的,,我一脚把你踢楼下去。。。回去查。。所以小弟来求助了。。

网友B:
台式机板子我修的不多,大概给你个建议这个桥供电可能是总线的PG或者是CPU的PG开启的吧。。。不知道对不对,别说我告诉你的,等下要被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板子我修的不多,大概给你个建议这个桥供电可能是总线的PG或者是CPU的PG开启的吧。。。不知道对不对 ...

不是,这个应该是自开启 我之前跑线路拿铜刷特别照顾CPU和总线供电,都没有响,,,之后又仔细看了一遍内部引脚定义,发现图二的表示,但是之前不怎么敢确定,所以发网上求助,后来饼哥回复:自开启!嘿嘿,下午找老徐算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