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T-D3跑码正常 插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6-06-11):
主板开始复位被拉低 更换IO后正常可以正常跑码 刷过BIOS

网友:
显卡也换了几张 PCIE的12V 3V 时钟复位都有 请问还要查PCIE插槽的哪些条件呢?

网友:
干桥吧  估计没得查了

网友:
去芯城那边问问,我有个很厉害的师弟在那边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这个的话还是要搞清楚的

网友:
PCIE X16带宽不完整, 有的卡兼容性差的 肯定不过,卡98码

网友:
换IO后正常可以正常跑码 刷过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