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服务器主板SUP3420 V1.0简单维修

楼主(2016-06-11):
联想服务器主板SUP3420 V1.0

开机复位。

换ST1S10芯片OK

网友:
痛病的板,修了好几片,有时急,就拉显卡供电,也可以

网友A:
5V直接弄个保险撸过去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直接弄个保险撸过去行不

不行,这里是1.2V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这里是1.2V供电

你贴的图不是12V转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贴的图不是12V转5V吗

这个只是这个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而非此主板的实际电路图。

网友(2016-11-09):
新手路过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