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请教各位大神CPU是怎么烧的~!

楼主(2016-06-11):
华硕P8H61-M LX3 REV1.00 ,最起码要了解下烧的原因下次维修注意对吧。先上个我修理过的地方图:

裸板通电,电源风扇动一下就不动了,不能再次触发。
目测,PQ5脚有腐蚀,直接换了。换过后打12V对地阻值为900

上假负载不在掉电。触发后测量 内存1.52V 桥1.05V PLL 1.82V VCCIO 1.04V   都很标准。
CPU供电 PQ6 位置1.15V PQ4 1.15 或者1.18  PQ2 1.17V  上CPU不显示。
再发现黄色箭头2个三极管的脚也腐蚀严重。在料板上拆了一模一样的换上。
换上后正常点亮。以为修好了,噩耗才刚开始。。。
拿装有系统的硬盘进系统测试稳定性,结果刚到桌面就掉电了。再点开关不能触发CPU风扇抖一下就停了。再拿好主板测试,CPU已经烧了。我有下面几个问题
问题一: 这板子VCCA在哪里测量。?
问题二:VCCIO是总线供电嘛?
问题三:CPU怎么烧的,三项供电应该都是正常的啊。想不到理由。换掉的PQ5绝对是好的也焊接好了。是应为PQ4 有时候测量是1.15V有时候1.18V的原因吗?
问题四:按理说,如果板子烧CPU的话,应该刚开始没换黄色箭头位置的三级管之前的无数次通电测试就应该烧了,不可能等到进系统桌面吧?难道碰巧CPU刚好要坏,给这个板子碰上了。我都不敢上另外的U继续修了。

网友A:
asus的垃圾玩意 ,特别爱烧cpu,一个烧的不跑码,一个烧了我的集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us的垃圾玩意 ,特别爱烧cpu,一个烧的不跑码,一个烧了我的集显....

烧集显最起码还能继续用 哈哈,我这个烧的不跑码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集显最起码还能继续用 哈哈,我这个烧的不跑码

GFX电压高了,烧集显。。。

网友C:
七彩虹的垃圾主板  H61烧了老子好几个CPU。。。

网友C:
华硕 ASP1XXX 的电源管理芯片和 RT8859 之类的 旁边电阻出问题, 1.8V PLL 的出问题。CPU 必死无疑,

网友D:
vcca 可以说是外核供电
VCCIO总线供电
CPU自然损坏,运气不佳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vcca 可以说是外核供电
VCCIO总线供电
CPU自然损坏,运气不佳呗

饼哥的意思这板子按测量数据。是不会烧U的对吧?继续上个好U干?~!! 哈哈,还是放一边。等1155 CPU便宜了再看看。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 ASP1XXX 的电源管理芯片和 RT8859 之类的 旁边电阻出问题, 1.8V PLL 的出问题。CPU 必死无疑,

1.8V PLL标准的 1.82V 不多不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饼哥的意思这板子按测量数据。是不会烧U的对吧?继续上个好U干?~!! 哈哈,还是放一边。等1155 CPU便宜 ...

你写错了,是 VCCSA ,和VCCIO 这个就是以前的老的叫法VTT电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写错了,是 VCCSA ,和VCCIO 这个就是以前的老的叫法VTT电压 ,

VCCSA有找不到测量单。

网友E:
应该是CPU附近驱动芯片有问题,以前有过进系统才烧u

网友F:
个人判断是MOS管软击穿  且你有问题的MOS没换掉 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彩虹的垃圾主板  H61烧了老子好几个CPU。。。

1155 最便宜的的140哇。。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CPU附近驱动芯片有问题,以前有过进系统才烧u

只有一个UP1625P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判断是MOS管软击穿  且你有问题的MOS没换掉 导致的

MOS管有问题 供电怎么测量时正常的啊

网友G:
1155 1156的CPU常烧,以后带GPU的CPU都会容易烧,只能自己小心,维修前,先不要用好的CPU试,先用坏的CPU上电,至少确定CPU供电电压在正常值范围内,再换好的CPU试,一般不会烧,我也是烧怕了,总结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155 1156的CPU常烧,以后带GPU的CPU都会容易烧,只能自己小心,维修前,先不要用好的CPU试,先用坏的CPU上 ...

我就是用的坏U上的。测量3项供电 都在1.15V 所以才上的好U,谁知道到桌面了还烧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的坏U上的。测量3项供电 都在1.15V 所以才上的好U,谁知道到桌面了还烧了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没有  或者说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
我现在主板都是用映泰,华硕太垃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的坏U上的。测量3项供电 都在1.15V 所以才上的好U,谁知道到桌面了还烧了

1.15还正常??????????

网友:
1155烧得比amd还频繁

网友H:
哈哈,楼主估计还在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5还正常??????????

恩 ,哥哥的意思1.15V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楼主估计还在蛋疼!

疼的不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15还正常??????????

1.15肯定正常啊。。我再好板子上测量 还有1.17V的

H55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5肯定正常啊。。我再好板子上测量 还有1.17V的

咋我修理的 测试 才 0.8-。0。9 。1.0左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5肯定正常啊。。我再好板子上测量 还有1.17V的

200多块钱的最垃圾的 福禄克表 测试,不晓得准确度高还是低

网友C:
修理了很多1155的主板,还真没见 超过 1.1-1.2V以上的。可能是我的万用表不太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理了很多1155的主板,还真没见 超过 1.1-1.2V以上的。可能是我的万用表不太准确。

你是什么CPU 我的CPU是G640,确实有点郁闷啊。。。我拿了2块好的板子 上U测试都是1.16V左右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CPU 我的CPU是G640,确实有点郁闷啊。。。我拿了2块好的板子 上U测试都是1.16V左右

G6X0, G5X 的 老2代CPU也不会超过 1.1V也是以内 不会超过 1.1V 1.2V.1.3V的, 三代的 G6120 G2010 , I3 I5的 电压更低  。0.8V -0.9V。1.0左右。可能是万用表有关。。。有误差。。。修理电脑还是根据自己万用表习惯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的垃圾玩意 ,特别爱烧cpu,一个烧的不跑码,一个烧了我的集显....

兄弟,要不是我提醒,那次恐怕就不是光烧集显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理了很多1155的主板,还真没见 超过 1.1-1.2V以上的。可能是我的万用表不太准确。

手好白........

网友I:
我修华硕H61烧一条 金邦2G内存一条    G1610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修华硕H61烧一条 金邦2G内存一条    G1610一颗!

比我还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多块钱的最垃圾的 福禄克表 测试,不晓得准确度高还是低

刚仔细测试了下,,能亮机的确实电压在0.93V的样子。但是上假负载和坏CPU测量电压在1.13V的样子 以后记住了

网友:
手皮肤好白。。。。。。。。。。。。。。。

网友:
嗯嗯嗯好的

网友:
哪里好了。你这是纯灌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GFX电压高了,烧集显。。。

多高  会烧   ASUS  H61  我试过1.8V   G1620  都没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单通道 CPU是一个通道被烧坏了。。。 买不得,没多久就会坏的

呵,你试过?谢谢提醒

网友:
我觉得可以放弃了,有大家讨论的必要,此板无修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你试过?谢谢提醒

是的。。。以前买过 没几个月就坏了。 还有那种集显坏的,单通道内存条的 ,都是有暗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主要卖映泰的。。。8年的 没见过几块坏板子。。

映泰买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