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hinkpad E440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6-11):
今天姐了台THINKPAD E440 开机0.35掉电   于是拆机检测     发现拆完后   不上散热片   点 跑马 亮机了 有掉电是没上散热的   温度保护    我又将散热片装上   又称开机掉电了   走到0.35   反复试了多次   发现不上哪个散热片就好   一上就不亮掉电了     我想了想  可能是有虚焊  肯定是桥   不会是CPU坐子   也不可能是显卡  因为电流没有上去    哎 桥里打得全是胶   我就买了片桥   回来小心去了下胶   把桥取下  换了   一点  来那个了   那问题没有了

网友:
E440的桥特别爱坏

网友:
你的错别字好逗,E系列的还是换了才稳定。

网友:
e440 的桥容易坏

网友:
这个 机子 确实  桥容易 挂

网友:
看不清楚呀, 这是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情况

网友(2016-07-15):
我有一个三十秒就掉电。

网友:
楼主下次来点图片之类 ,更丰富,我也刚修好一台这机器,换桥搞定

网友:
我也碰到了 一台   原来是换桥啊

网友:
楼主为什么换桥,怎么不把原来的桥取掉重新植株 在装上

网友:
你换过桥重新刷合成的BIOS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