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的疑问

楼主(2016-06-11):
总线电压不出,供电方式是运放加场管,如图,场管的G极与运放第8脚相连,测量是0V,接着测运放第十脚正相输入端,还是无电压,接着跑线路,经测量是3VSB经运放左上角两个电阻R145、R187分压而来。如图,R145阻值标示09B,转换后阻值是1.21KΩ,实测0.77KΩ 。R187标示是31B,转换后阻值2.05KΩ ,实测0.81KΩ,两个电阻阻值都不正常,但是这个R187阻值无穷大使得3VSB电压过不来我还可以理解,可是阻值反倒变小,就算他变小,再怎么着也该有点电压呀,但是一点没有。后来我分析可能是有短路把这个电压给拉低了,可是测量运放第十脚对地阻值500多,很正常啊,到这里我就有点懵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3VSB过不来啊,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说先把电阻拆下来换个再说,可是学校老师不让动烙铁,只让诊断故障,求大神帮忙分析下,不存在短路,电阻阻值并不是无穷大反倒还变小,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3VSB过不来呀。最后我再发表一下个人的推测,我觉得还是这个R187的问题。。明天偷偷动烙铁把它拆下来试试。。

网友A:
你不老实,我告诉老徐去。呵呵

网友:
电阻没坏!
在线测,偏小正常。
查下10脚还有连其他三极管之类的。。。。
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哦,不然老徐要干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老实,我告诉老徐去。呵呵

俺这么好学老徐肯定不会让俺做50个俯卧撑,再到楼顶来一圈蛙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