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集显独显由谁控制

楼主(2016-06-11):
如图,怎样从笔记本图纸的框架结构图中分辨出这张图纸是集显还是独显,还是集显独显都有,并能看出由南桥还是CPU控制的呀我平时看图纸一般都是看到有什么crt,lvds,hdmi之类标志的就把它判断成集显,看到pciE*16的就把它判断成独显,那个,,应该不怎么对吧。。求大神告知,有什么简便快捷的方法能看出主板是单显还是双显,并且还能分辨出集显由谁控制,独显由谁控制呀

网友A:
看图独显集显 最关键是看下框架中有没有 独立的显卡  有就是独显的   如2图的 N12P就是独立的显卡
这个多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独显集显 最关键是看下框架中有没有 独立的显卡  有就是独显的   如2图的 N12P就是独立的显卡
这个多 ...

怎么判断出N12P是独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独显集显 最关键是看下框架中有没有 独立的显卡  有就是独显的   如2图的 N12P就是独立的显卡
这个多 ...

还有图2中南桥有两条虚线,一条lvds线连接LCD,一条HDMI线连接HDMI,是不是就可以确定这是集显,并由南桥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出N12P是独显啊

一些基本的常识  比如 桥 显卡等 经验多了 看的也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些基本的常识  比如 桥 显卡等 经验多了 看的也就多了

我发的那三张图纸,第一张和第二张是CPU控制独显,南桥控制集显。第三张是南桥控制集显,如果也可以用独显,因为有PCIE*16,我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图2中南桥有两条虚线,一条lvds线连接LCD,一条HDMI线连接HDMI,是不是就可以确定这是集显,并由南桥 ...

不能这么确定 是集显还是独显

建议你找下系统资料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确定 是集显还是独显

建议你找下系统资料学习下

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这三张图纸是双显还是单显,并且由什么负责管理,小白再厚颜求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这三张图纸是双显还是单显,并且由什么负责管理,小白再厚颜求助一下。。

不用说厚颜 都是从不懂过来的

不耻下问而已

独显和集显 一般看框架知道 至于单显 双显    单集显 自然是单显  有独显 不一定是双显卡 还要看主板设计 CPU 桥等

至于谁控制就要根据设计了

谁输出 简单 看下图纸 看下显示信号来于何处就便知

网友C:
首先要大概知道显卡芯片的型号!!比较直观的判断是,独立显卡芯片都会有显存挂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大概知道显卡芯片的型号!!比较直观的判断是,独立显卡芯片都会有显存挂着!

独立显卡芯片会挂显存,这是直观看主板的方法,根据图纸框图有什么方法能快速分辨得出

网友:
图纸只是个参考,有的图纸还有错误。现在厂家有的设计了双显卡的,但是考虑成本很多独显和集显是选择性的,有的虚线表示是可装可不装,最直观是看主板,

网友:
N12P就是显卡的开头号!你拆开主板看一下显卡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