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奇葩现象---高手必看

楼主(2016-06-11):
       华硕K45V:   触发电流0.2左右  ,不掉电,i5-3代的u,cpu,独显,还有个 vccsap 电压没出来

换个86(二代的低端U)   的CPU能正常开机,但他原装u在别的机器上是能正常使用的,u是好的,

  时序-vccsap出来后才会有cpu  独显供掉电    但是不上cpu      vccsap电压是出来了的0.9v装上原装的cpu就没了,,其他cpu都可以亮机的,芯片是应该是好的,

-在板上发现一个烧坏的电容,PC818 滤波电容,接地端已经与地线断开,两端都有5v,去掉此电容现象还是一样----     pl803也是通电,对地值也有3百多----

  PU801 ----------供电12脚5V  ---EN 5脚3.3V    SID   7   8脚0v  用能亮机的CPU  7脚1.3V

希望此贴对遇到同样故障现象的坛友有所帮助,同时希望大家能给我加点分~ 谢谢,分实在少的可怜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补充内容 (2016-6-12 21:58):
答案在164 楼

华硕K45V图纸LA-8221P Laptop.rar

1184593649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獨殤未央 -2 看帖子看的蛋疼

网友A:
大神猜猜是哪个XX坏了 ,凶手就在下图

希望此贴对遇到同样故障现象的坛友有所帮助,同时希望大家能给我加点分~ 谢谢,分实在少的可怜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pr806的电容吧

网友:
烧坏的电容,,接地端已经与地线断开,去掉还是一样,,,ic供电也正常   用其他u还能亮机呢

网友:
ic供电也正常   用其他u还能亮机呢

网友:
en  3v正常

网友B:
干嘛,非的是电容,返馈电阻有问题不行吗?

网友:
PR804阻值变大?

网友B:
主要是带载能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嘛,非的是电容,返馈电阻有问题不行吗?

主板看着还很新,用我的小六测都是正常的,阻值很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带载能力差。

什么东西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主板看着还很新,用我的小六测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嘛,非的是电容,返馈电阻有问题不行吗?

电阻都正常  也没短线

网友C:
想不出来,我给你加分了,告诉我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不出来,我给你加分了,告诉我答案

一百分就有答案

网友D:
啊  我知道了  输出的电感PL801或几个输出滤波电容有问题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  我知道了  输出的电感PL801或几个输出滤波电容有问题   哈哈

滤波电容换了,输出电感也是正常的,,其他u还能亮机进系统呢

网友:
芯片坏了吧!

网友A:
红 静 同学好,芯片也是好的

网友D:
不跟你玩了  欺负我  人家又不是女的   老逗我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跟你玩了  欺负我  人家又不是女的   老逗我玩

没关系,我男女通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猜猜是哪个XX坏了 ,凶手就在下图

希望此贴对遇到同样故障现象的坛友有所帮助,同时希望大家能给我 ...

PR812腐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我男女通吃

口味真重  俺顶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口味真重  俺顶不住

你躺着不动就行了   我顶你

网友B:
不可能是芯片6P 7P的欠位电阻吧。
除了输入的5V小电感外基本都给说了个遍了。

网友:
这板新的很,没进水,,阻值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是芯片6P 7P的欠位电阻吧。

不是的,那个我也不懂,但修好了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不出来,我给你加分了,告诉我答案

鄙视,,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 静 同学好,芯片也是好的

想不到又遇见大师啊!你的QQ号是?

网友E:
7脚,输入信好电路有问题

网友:
3代的不行功耗高,2代的就可以,要么反馈,要么设置

网友:
又是个猜猜猜,,莫非此芯片虚焊。。。。

网友F:
原装cpu在别的机器上能点亮?确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7脚,输入信好电路有问题

不是,那个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原装cpu在别的机器上能点亮?确定没问题??

现在修好了,已经百分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好了,已经百分百

别吊我胃口啊究竟什么鬼坏了

网友G:
难不成还要刷个程序

网友H:
除了那两个VID跟EN信号 ,没有什么能够影响到它输出电压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除了那两个VID跟EN信号 ,没有什么能够影响到它输出电压的啦

vid几乎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不成还要刷个程序

bios刷几个了,不行

网友:
运气好,如果是自己在修,很快就想到问题

网友:
看你说的跟都正常是的,电阻 电容 电感  芯片   你都说没有问题  这是真的看不出来了

网友:
都看完了 还是没有看到答案

网友I:
什么奇葩的故障都有

网友:
目前 没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么奇葩的故障都有

修好了,其实也简单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真的很厉害啊

网友:
看帖不加分

网友:
我想问下是什么时序?VCCSRP是什么电?

网友J:
内存控制器供电吗?

网友K:
这个题目是考我们啊。。。芯片 输出电压不正常吧。。。芯片坏了

网友:
又是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题目是考我们啊。。。芯片 输出电压不正常吧。。。芯片坏了

不对,芯片好的

网友:
电容坏了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内存控制器供电吗?

这个我真不知道

网友L:
p803 是好的吗?

网友M:
你的U和这主板工作条件不配吧

网友:
楼主技好学习了

无名小二 -2 你学到了什么?学到了刷分?

网友:
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N:
没看到最后想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的U和这主板工作条件不配吧

原装的u   你说配不配

网友:
引用 网友L:
p803 是好的吗?

你说的电容还是什么      电感是通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看到最后想说什么

你更本就没看

网友:
不是电容,坏的电容以取掉

网友O:
SA系统管家供电;连接CPU的VID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L:
我说的是PL803  少打一个。。。。。

网友P:
应该是6 脚或者7脚VID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应该是6 脚或者7脚VID信号有问题

不是的,,这个很难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说的是PL803  少打一个。。。。。

阻值0  ic供电脚有5v    你说是好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O:
SA系统管家供电;连接CPU的VID信号出问题了!

高手啊   系统管家供电是啥?

网友Q:
这个是图纸还是点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是图纸还是点位呀

图纸   华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