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25的小主板,自动开机,无法关机,查各路电压正常,接下去怎么查

楼主(2016-06-11):
(无正文)

网友A:
跑码显示D4,复位灯亮,时钟灯微亮,时钟芯片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显示D4,复位灯亮,时钟灯微亮,时钟芯片坏吗?

都跑码了,就按挡代码修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码显示D4,复位灯亮,时钟灯微亮,时钟芯片坏吗?

你这个挡D4是不过内存,你清洁一下插槽,刷BIOS,查内存的条件,主供电、SPD、REF、VTT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挡D4是不过内存,你清洁一下插槽,刷BIOS,查内存的条件,主供电、SPD、REF、VTT等

BIOS换了好机器的还是不行,REF,VTT,VDD正常,SPD的电压是3.3V,不知道算不算正常,打阻值卡上写的是1.5V,DDR3的笔记本内存

网友:
SPD电压3.3V是正常的,看下系统管理总线正常不。

网友:
看下两个总线正常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