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iPhone 6P不开机大电流-电池接口短路的故障

楼主(2016-06-12):
我是新手若有错误请高手指正。
昨天查了一个iPhone 6P开机大电流-电池接口短路的故障,
别人修过了放弃卖给我尸体当练习了,维修店家拆除了电源ic,
回家先拔除电池,一接5V可调电源就大电流,要命的是居然没有零件发热....于是松香和焊油测发热方法无法使用><
先测试是VBATT电池接口一端的短路或是VCC那一端的短路?这两边都并接了不少芯片...
拆除Q1403 及 U1401,隔离两边的电源再查短路
VCC正常无短路,是VBATT对地短路,
对照电路图查VBATT的线路,先查找直接电池供电的芯片是否有对地短路,有2G功放,U1400震动芯片,U1601铃声放大芯片...
方法是测试这些芯片周围的电容是否短路可以先排除,
查到U1601铃声放大芯片附近5个电容都有短路现象,C1637, C1632, C1633, C1695, C1433,
拆除铃声放大芯片U1601一样有VBATT短路状况,再查周围电容一样是短路的,將5电容一一拆下发现C1632短路,c1632外观正常.
回头一查VBATT正常不短路,短路的故障排除。

附件是整理了此次故障的VBATT VCC点位图和电路给大家参考

VBATT VCC点位图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