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T-D3P主板复位灯闪

楼主(2016-06-12):
GA-P41T-D3P主板复位灯闪,供电电压都正常,请教各位怎么维修?

网友:
一看二摸再下手.有没有被雷击过的哟

网友:
时钟行不行啊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话看下时钟有无,在看下PG正常吗?

网友:
请先检查全板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先折串口芯片、刷BIOS,再查总线。

网友:
复位灯闪就是有复位,但是被拉低了,或者是PG的上拉电阻不稳定,

网友:
拆串口芯片看看

网友A:
修到过一片,一拆就行

网友:
感觉技嘉的闪复位比较痛苦的
可能拆掉所有的外设 都不对 都有可能的
一般好像就是io 109脚在跳变
还有个76脚  也在不断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一片,一拆就行

是的  通病滴干活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