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 CPUVTT供电芯片老烧

楼主(2016-06-12):
注意:下图是借用K42J机器的图纸,因为X450CC只有点位图
机器是经销商送过来的,他说就换了一个键盘结果开不了机了。我拆开一量,不好,待机芯片坏,还有CPUVTT 1。05V电压的电感对地了,19V公共点也短路了,估计CPU也挂了。先把待机修好。再修CPUVTT电压。CPUVTT供电上管换掉后19V不短路了,再一量,又发现10欧母给BOOT脚供电电阻坏,PD8202也一起换了,然后又把RT8202换了,测试上下管的压降值五百多,正常。准备通电前,后级也断开了。插电上电。用示波器量波形,瞬间产生了脉冲,然后就没有任何的反应。再一量电感PL8203的压降值为零了。取下RT8202就正常,明显是芯片坏掉了。接连换了几个芯片也都一样的。大师们,我还应该量什么地方。或是哪个电阻电容没有考虑到的。

网友:
我遇到过后级短路的,最好把电容换了

网友:
这机器估计有点麻烦了.只有挨个排除了..

网友:
测试EN 和TON 脚位电压   看看开启信号来了没

网友:
老是烧芯片一般来说跟MOS管有关系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不行吗

网友:
上下管不加电情况下,能测出好坏不?如果确定换完没问题,把后级都连上,再测一下电感阻值正常不?都测没问题的话,加电试一下。

网友:
没啥 思路,他换个键盘。。 问题这么多。。 考虑 细查主板 碰到那里了

补充内容 (2016-6-19 11:03):
先目测 键盘可能碰到的地方,应该是有地方 掉件了

网友:
这个我感觉应该是后级电路的问题。。。路过

网友:
里面肯定还有套路

网友:
首先 芯片焊接问题。。排除之后就 把场馆电容 都换掉

网友:
我遇到过上下管都坏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不过  搞好没有呢

网友:
测试EN角有没有开起电压

网友:
是板载U吗??????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吧

网友:
换个键盘都能引发这么多的问题啊,这个倒低是怎么原因引起的啊,是不是换键盘引的呢,??

网友:
看看后极的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boot 脚的电容有没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