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触发

楼主(2016-06-12):
插电源,待机0.001,测开机脚没有电压,拆板

测待机芯片,无主供电,检查后发现腐蚀,补线后待机0.015,触发正常亮机。

网友A:
能符上图片就生动些

网友:
又吃票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符上图片就生动些

待机芯片主供电,这个应该不用上图纸了吧,况且G450论坛图纸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