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6-12):
映泰H61主板维修
       写这个,只是想在迅维网发表,增加自己的级别,需要资料时可在该网下载。下面的图纸是同行百合在迅维网下载发给我的,再次感谢百合师傅的帮助。
        台式机主板和电视主板来说,大同小异,电路的实质都一样,外在形式不同罢了, 对电子基础很好的师傅来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电路一看就看的很明白,电路原理弄清楚了,维修就没什么了,维修都是基于电路原理的基础上了,否则维修就是瞎修。说到这,真正做维修的师傅都不简单。下面是故障部位电路图
先来分析下电路图,很明显这是DC-DC转换电路,低压差线性降压,它有8只脚,不同与普通的三只脚,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我们说,不管分析什么电路,都要知道三个问题,一是电路信号从哪里来;二是信号在这里做什么;三是信号到哪里去。弄清这三个问题,很多电路的分析也就一目了然了。
         先介绍下电源芯片的引脚功能:1脚电压输入脚VIN,2脚是接地就不用说了GND,3脚是基准电压和使能控制脚,两个功能融为一体,这是和电视电源芯片不同的地方,4脚是电压输出脚VOUT,5 7 8空脚NC,6脚也是电源电压输入。
          该电路实际是将5V的待机电压降压为3.3V的待机电压,只是电压的幅度变化了,电压的性质没变,是我们要记住的。该芯片是电压受控和工作受控的芯片,芯片虽小,但功能强大,都是通过第3脚来实现的。3.3V的待机电压的输出是受控的,大家看左下角,不是有14.34SUSB,受这两脚的控制,高电平,场管Q22导通,其漏极接地,场管Q27截止,漏极对电路没影响,R31和R33分压提供给芯片第3脚,改变电阻的分压比,可改变输出电压大小,这是和电视芯片不同的地方,电视是取样电压在输出,而它是在电压输入端进行,于此同时,电压芯片得到一个电压,开始工作。当14.34是低电平时,Q22截止,Q27导通,芯片3脚接地,芯片工作关闭,因这脚是使能控制端EN,R31R33分压已失去意义。
       为什么要用两个模数管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倒相的作用,相对控制信号而言。
        3.3V的待机电压没有,一般就要坚持EN,就是3脚电压怎样,不正常就要检查前面的Q22 ,Q27,甚至要追到14 34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剩下的就是低压差线性降压块,芯片的问题了。由于很多人使用电脑,不关电源,电脑长期处于待机状态,也就是说芯片长期处于工作状态,很容易疲劳,很容易出问题。
       不妥之处望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