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求助

楼主(2016-06-12):
RT靠内存那边那个边角被快递磕破了 使用没问题 不知会不会有影响 那里有没有重要线路啊 主要是夹层里面有没有线路啊

就是这个脚 这个图是借鉴一下的

网友:
螺丝孔这应该是没线路的吧

网友:
能点亮 一般 没事

网友A: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是不能点亮还是?一般边上都是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是不能点亮还是?一般边上都是地线

能点亮 运行也正常 不知有没什么功能缺陷 找不到图纸 边角螺丝孔那里夹层里面应该没有线路把 夹层没有线路那就好说了 修补一下就OK了 如果夹层有线就蛋疼了

网友B:
就是担心啊 如果夹层有线,现在暂时还没断  说不定什么时候断了 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点亮 运行也正常 不知有没什么功能缺陷 找不到图纸 边角螺丝孔那里夹层里面应该没有线路把 夹层没有线 ...

应该没事情的,一把那里最多就是。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担心啊 如果夹层有线,现在暂时还没断  说不定什么时候断了 就废了

那就求老天保佑

网友:
点位图能能看到连线 看到坛友分享了M5A97 EVO的点位图 无奈新手刚接触这方面 看不懂 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