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否是自启动

楼主(2016-06-12):
求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是否是自启动,不需要开启信号的? 是不是该图有VCC,就能自开启了?还需要comp脚加开启信号吗

网友:
是的。有供电就启动
拉低COMP会关闭芯片

网友:
这类的电源IC都是看第7脚量不是有一个管。

网友A:
一般是受控,不被拉低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受控,不被拉低就行。

怎么才算是不拉低?我测得comp脚电压是0V,对地组织600多,并无三极管之类相连接。测得的数值0V,代表该脚悬空,还是短路?如果是短路,对地阻值应该是0才对啊

网友:
有供电就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才算是不拉低?我测得comp脚电压是0V,对地组织600多,并无三极管之类相连接。测得的数值0V,代表该 ...

如果是0V就是芯片没有工作,换掉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