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G750-C00故障维修指南

楼主(2016-06-12):
华为G750-C00故障维修指导篇

  对于整机维修的,如果有拆USB小板的情况,拆下的小板不要再二次使用,维修完成后,更换新的小板再装整机。研究分析,拆装USB小板过程中的应力会导致MIC裂锡,无送话。

  一、市场常见故障维修指导

  TOP1:通讯故障&SIM

  故障现象:电信卡/G卡信号弱、概率性不读卡、打电话断线、无法注册3G网络等问题。

  故障分析:电信卡/G卡信号弱、概率性不读卡、打电话断线、无法注册3G网络等问题为前期已知概率性问题。C卡完全不读卡为C卡卡座物料问题导致。

  维修方法:

  1、电信卡/G卡信号较弱、概率性不读卡、打电话断线、无法注册3G网络问题,可在手机“设置”栏里,进入“关于手机”,查询手机软件版本号,看其是否为B199V100R001C92B190及更高版本。如果不是,建议你通过软件升级解决。

  2、C卡完全不读卡问题,可通过以下方法维修:

  升级B199V100R001C92B190及更高版本。

  拆机检查sim卡座是否损坏。

  拆机检查C卡卡座detect pin头部是否断裂,如果是,请更换卡座。

图1 华为G750-C00故障维修指南

图2 华为G750-C00故障维修指南

  检查C卡卡座是否有破损,如果存在,请更换后壳。

图3 华为G750-C00故障维修指南

  实例:

  EWP样机收到信号类问题32pcs,针对各种不良现象软件已在B190版本做优化。Sim卡不识别故障机2pcs,1pcs为detect pin断裂,1pcs为sim卡反插后导致卡座破损。

  TOP2 音频故障

  1、故障现象:无送话。

  故障分析:(1)MIC单体问题,(2)MIC焊接不良。

  维修方法:(1)对MIC单体加热补焊,看是否ok,(2)更换MIC。

  2、故障现象:听筒杂音。

  故障分析:

  (1)软件版本问题,分析发现部分故障机为试制样机,软件版本为B168版本,未经改制升级直接发货,未去掉Emic降噪功能导致听筒杂音。

  (2)听筒单体问题。

  维修方法:

  (1)检查软件版本是否为B199V100R001C92B168,如果是,请升级到B199V100R001C92B190版本确认故障是否消失。

  (2)更换听筒。

  3、故障现象:铃声杂音、铃声小

  故障分析:speaker单体问题,分析发现部分故障机存在speaker音圈变形、散圈,以及顺线cover磨损等问题导致单体不良。

  维修方法:更换speaker。

  实例:

  EWP样机收到2pcs听筒杂音、无声为听筒单体问题,同时发现有5pcs听筒杂音软件为B168版本。5pcs Mic无送话为mic焊接不良。4pcs speaker杂音、声音小均为speaker单体不良。

  TOP3 显示故障

  故障现象:开机后LCD花屏、黑屏(有振动、按键背光灯亮)、显示缺线和线条、闪屏、黑点、脏污。

  故障分析:

  1、部分使用过程中出现黑屏的问题,为前期软件版本更改LCD刷新率所导致。

  2、部分闪屏问题,为软件设置最低亮度超限度值所导致。

  3、其余黑点、缺线、花屏、闪屏,使用正常LCD替代验证,确认LCD单体物料问题。

  维修方法:

  1、检查软件版本是否为B199V100R001C92B187之前版本,如果是,请升级到B199V100R001C92B190版本,并检查是否复现。

  2、更换LCD。

  实例:

  已从市场收集客户反馈LCD显示问题的故障机约20台,13台为软件更改刷新率所导致,已合入B187及以后版本;其余为LCD单体问题,更换LCD后正常。LCD的部分故障现象如下图所示(分别缺线、条纹、线条、花屏等故障)。

图4 华为G750-C00故障维修指南

  TOP4 不开机故障

  1、不开机,漏电

  故障现象:直流电源给手机供电,未按开机键,电流表显示有工作电流。故障分析:正常状态下对机器未做触发动作时,电源管理芯片为有输入无输出,电流显示应该为0mA,如果有电流显示,说明漏电。漏电通常分为大电流漏电和小电流漏电。

  (1)大电流,VBAT短路;电流表显示为大电流通常会超过1A。VBAT为电池正极供电端,若VBAT短路,通常会与VBAT通路的稳压管D1510、电源管理芯片短路或线路旁路电容短路。

  (2)VBAT不短路,小电流漏电(通常3mA—30mA)。故障原因通常为电源管理芯片损坏(U201)。

  维修方法:

图5 华为G750-C00故障维修指南

  实例1: 7台故障机,直流电源上电,显示大电流,测量电池座VBAT阻抗,发现对地短路,检测发现D1510击穿,更换D1510后VBAT不短路,可以正常开机,问题解决。

  实例2:1台故障机,直流电源上电,显示大电流,测量电池座VPH_PWR网络发现短路,去掉U201(PMIC)后不短路,更换U201问题解决。

  实例3: 5台故障机,直流电源上电,电流约300mA,测量VBAT,VPH-PWR对地正常,VBAT_RF对地短路,更换U201后问题解决。

图6 华为G750-C00故障维修指南

图7 华为G750-C00故障维修指南

  (3)不开机,按开机键大电流故障现象:直流电源给手机供电,按开机键后,不开机,电流400mA左右。

  故障分析: CPU芯片的S1,S2短路。

  维修方法:测量VBAT_RF网络是否短路,如果短路,更换U701(CPU芯片)。

  实例4: 5台客户送修故障机,按开机键后大电流,测量S1,S2网络对地短路,更换U701后问题解决。

  2、不开机,按开机键小电流

  故障现象:直流电源给手机供电,按开机键后,不开机,电流约90mA。

  故障分析:小电流不开机通常为eMMC或者PM损坏导致。

  维修方法:

图8 华为G750-C00故障维修指南

  实例1:1台故障机,开机小电流,90mA。检查发现pmic输出正常,eMMC芯片U1401的eMMC_CLK无信号,为eMMC芯片单体问题,更换芯片后问题解决。

  TOP5 摄像头问题

  故障现象:相机功能无法打开、提示图库报错、摄像头拍照有横线、黑点。

  故障分析:

  1、大部分摄像头无法打开、提示图库报错为软件问题。

  2、摄像头单体不良。

  3、组装问题,摄像头BTB连接器未扣合好。

  维修方法:

  (1)检查软件版本是否为B199V100R001C92B190之前的版本,如果是,那么建议您升级到B199V100R001C92B190版本,并检查是否复现。

  (2)拆机检查摄像头BTB是否扣合完好。

  (3)更换摄像头。

  二、高维常见问题解答

  1、黑屏、花屏是LCD单体问题中常见的故障

  (1)黑屏主要表现为料和硬件问题

  开机振动并可以看见虚拟按键背光,则可以判断LCD单体问题或BTB扣合不良。拆机后重新扣合BTB和更换LCD确认故障。

  (2)花屏主要表现为料问题

  如LCD显示的画面一直出现花屏问题,则可以判断LCD单体问题,通过拆机更换LCD确认故障。

  (3)蓝屏主要表现为硬件和软件问题

  因为CPU核电压供电异常,出现软件上core 2供电异常,AP侧加载失败,导致开机后出现蓝屏,通过测量CPU核供电的关键器件排查,如U302、L301、U401、X301。

  2、定屏,可能出现的原因。

  (1)CPU或EMMC的供电异常(供电单元电路失效)。

  (2)用户刷机导致系统文件丢失,无法正常启动。

  (3)eMMC器件失效。

  3、VPH漏电,哪些器件坏的较多。

  (1)D1510(2)U201(3)U71(4)U1401。

  4、MMI测试时会提示测试失败。

  描述:在测试铃声时测试软件停止运行,拨打10000并录音播放铃音时正常,更换FLASH做过加载等软件升级无效。

  如遇到该问题,建议更换CPU看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更换FLASH不能消除该问题。

  5、按键时无响应。

  描述:开机待机正常,做过加载等软件,在拨号界面按键时卡死,按返回按键可正常返回,有时感觉手机反映迟钝。

  排查步骤:设置—开发人员选项—指针位置勾上,这个时候的划线点击是有指针跟随的,再做如下实验,看手机卡顿的时候是否有指针跟随。

  (1)如果有指针跟随:系统问题,需要分析下进程和CPU利用情况。

  (2)无指针跟随:TP问题,做下TP自动化看能否做过,换个TP模组试试。

图9 华为G750-C00故障维修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