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H61H2-M17编程器资料

楼主(2016-06-12):
ECS  H61H2-M17编程器资料

网友:
如果是BIOS,请楼主标明后面的版本号,就是VER

网友A:
这是哪个版本,多少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个版本,多少M

版本我就不太清楚了,解压之后8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本我就不太清楚了,解压之后8m

谢谢!解压之后是8M!后缀”.0“,不需要改后缀撒,我刷了!还是一样!估计其它问题,CPU都不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压之后是8M!后缀”.0“,不需要改后缀撒,我刷了!还是一样!估计其它问题,CPU都不发烫

不用修改后缀的,不放心的话改成.bin后缀试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