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3内存电压复位168脚1.5v,vcc_spd 236脚3.3v

楼主(2016-06-12):
ddr3内存的复位在168脚,电压1.5V左右,一般内存不过的,先检测内存的工作条件:VCC_DDR1.5V;VTT_DDR0.75V(120脚和240脚);VCC_SPD3.3v(236脚);VREF0.75v(第一脚).还有一个系统管理总线在238和118脚,电压3.3V。4个时钟打值,最后才是复位

网友:
有没有四代内存资料

网友:
有没有再完整点的资料
二代的有不

网友:
楼主说得一点没错,但是总线还得打波形才能确定。

网友:
四代的还不知道  有没有资料

网友:
这个我还没碰到

网友(2016-07-23):
是一长两短的叫,还是不停的叫。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2代的内存复位和1代的是几脚

网友(2016-12-21):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2代的内存复位和1代的是几脚

DDR2和DDR内存没有复位信号测试点。

网友:
另外楼主还漏说一个,就是DRAM_PG信号。如果内存控制器不工作,再怎么查内存条件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