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太阳能LED狐狸垂饰

楼主(2016-06-12):
DIY一个太阳能LED狐狸垂饰

  本文讲述DIY制作一个拥有琥珀色LED眼睛的太阳能狐狸垂饰,垂饰的上端打穿了一个洞,方便将垂饰悬吊起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把它当成项链或者耳饰、钥匙扣等饰物佩戴起来,甚至把它挂在窗子上当作装饰品。

图一

工具准备
  1. 电烙铁  2. 焊锡 3. 对角切割器(亦可用支撑架和尖嘴钳)

图二

原理图跟零件
  1. C2-47uF陶瓷电容器(蓝色-大)
  2. C3-10uF瓷片电容(蓝色-小)
  3. C4-0.1uF时标电容(棕黄色)
  4. U2-MCP6542主控IC
  5. SC1到SC6 - BPW34 光电二极管
  6. R5-330欧姆电阻器(橙色带)
  7. R1/R2/R3/R4-10M电阻器(棕色和黑色带)
  8. D1和D2-琥珀色LED
  9. 开关-单刀双掷开关
  10. C1-0.033uF(黑色)

图三

图四 原理图
开始制作
  从焊接电容开始组装我们的作品。虽然这些电容外观上看起来很相似,但是把对应的电容焊到相应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其次,这些电容都是不分正负极的,所以你只要更具容量区分好这些电容的位置就可以了。

图五

  然后焊接电阻,电阻器的焊接也不区分正负极。把电阻器的引脚弯成一个U形,使它们能够进入到板子的洞槽。建议从电阻器R5开始进行焊接。

图六

  另外,如果你把电阻器的引脚折弯,你还可以将从背面开始进行焊接,但是要注意电阻器从板子上掉下来。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从电路板的正面开始进行焊接,因为这样子能够使背面变得光滑,对佩戴垂饰的人来说会更加舒服。

图七

  接下来焊接芯片。芯片就是这个狐狸的大脑。要非常小心静电电流,它们可能会使芯片失效,一般情况下,在处理芯片前我们要通过触摸大型的金属物体使自己与地相通。释放自己身上的静电。

图八

  把芯片在线路板上排好,要注意芯片上的启齿跟凹地要跟线路板上面的方形洞槽芯片引脚相匹配。你需要通过在芯片的各个边缘挤压,使芯片安放到位。芯片的焊接方法可以跟之前焊接的方式一样在线路板的正面焊接,当然也可以在背面,特别注意不要把芯片的引脚焊接在了一起。

图九

  接着焊接超级电容器。注意区分储存电容器的正负极,它的负极是在顶端,在金属带上标识着一个“-”符号,正极是在电容器的底部。超级电容器是存储电量的,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元器件可以使你的狐狸运行3+个小时!

图十

从正面开始焊接,防止掉落。

图十一

  然后焊接开关跟LED眼睛。开关的焊接也是不区分正负极。警告:开关是用普通塑胶制造的,如果电烙铁碰到它的话会很容易融化,损坏元器件。

图十二

  根已经焊接的元器件不同的是,LED的焊接是区分正负极的。还好,LED的正负极比较容易区分。
  第一种观察法:从侧面观察两条引出线在管体内的形状。较小的是正极
  第二种引脚辨别法:引脚长的为正极,短的为负极

图十三
  如果你有足够耐心并且焊接正确的话,那么在焊好后,我们的狐狸垂饰就会眨眼睛了。

图十四

  狐狸垂饰终于完工。第一次对狐狸充电建议把超级电容充满,当你充满电以后它还能额外储存几个小时的电源。

图十五

-----------------------------------------后记------------------------------
怎样把玩狐狸:
  “直接”模式,狐狸能从周围的光亮中获取能量,如果周围环境是黑暗的,那么狐狸就不会眨眼睛,如果是光亮的,狐狸的双眼就会展现闪亮的魅力。
  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光源效果都是一样的,通过自己去探索什么光才能使狐狸眨眼睛也是件很有乐趣的事
怎样充电:
  开关选择“储存”模式,这能充电时就能连接到电路的黑色存储电容
  a.插在USB接口上,等待2分钟直到LED真的很亮很亮,如果LED的亮度不再变化,则表示它充满电了。
  b.太阳能-找到光源,让它在光源下待足:10-15分钟
怎样清洁狐狸:
  用一个温和的肥皂水清洗它。在清理过程中它可能会停止闪烁,不要惊慌。等它重新干燥,它就会开始闪烁。不要把它放在洗碗机或洗衣机里面,这样子可能会损坏组件。

网友:
很麻烦呀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哈

网友:
DIY完的这个挂饰好漂亮

网友:
不错的diy作品

网友:
这东西好干嘛就光好看

网友A:
牛   逼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只是在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   逼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只是在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带着好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