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二修求助

楼主(2016-06-12):
接了一台进水的G480,上家没修好,转到我里的.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到0.44有时到0.2几就掉.大师指点下是哪里坏了,有时开不开.进水是从网卡我USB3.0口那边底部进水不多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进水的 二修 这点描述 很难确认故障  0.44 主板电压都没有全 查下吧

网友:
3V5V都有,刚开始插电时是自到开机到0.44掉电,然后重启下再掉,只剩下0.01待机大概1分钟这样子,待机也没有了,量下开机针上有3.3.待机5V3V都有,再点开关没电流反应了

网友:
有大师在吗
给指点下,
谁有这款的图纸啊,麻烦给发个

网友:
你是一插电就0.44  还是自动开机?  如果自动开机是缺少供电,  不然就是有短路

网友:
自己找一下发黑的地方,看看有木有短路断线之类的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清洗赶紧仔细的看看有没有坏掉的电容电阻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看看有没有地方发热!

网友:
记住别一上来就干些芯片什么的没用的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 ,楼主

网友:
转换电压出来没有啊

网友:
又是进水,又是二修,我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
没有,订的芯片还没收到.是啊,进水的机子不好修,而且还是掉电,电压也不好测.前几开接了个宏基的轻微进水的直接加热烘干就好了.捡了一个

网友:
这个你只能查那里短路干那里

网友:
CPU,桥供电都没出吧,先看看各处有没短路

网友:
进水修了一般都不是很稳定

网友:
还是不行,电流到0.38掉电,然后重启到0.11有时到0.17,这时候1225C发烫南桥也有点烫,再量3V5V也正常,过半分钟左右掉电不重启了,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不敢轻易动桥啊.

网友:
进水机  问题多,看楼主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