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oa h61 ver 4.00

楼主(2016-06-12):
一块onoa h61主板 上电跑d0 查内存工作条件,vddspd3.3 scl 3.3 sda 3.3 都正常 压桥没用 刷bios没用。 唯一让我疑惑的是在cpu座子左侧竖着排列着三项供电。每一项都由一个上管 一个下管构成 最上面一项供电的下管d脚电压 不上cpu时1.几v 但是一上cpu就变成了0.6v 这一项供电单独连接一个8脚管理up15o4t 工作条件都正常我了一个代用的还是0.6v cpu的其他电压都正常 就这一项供电会变化,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那个供电是cpu集成显卡供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供电是cpu集成显卡供电吧

大神,那那个供电是正常的吗?不上cpu、是1.几伏 上了就是0.6v 代码只跑到d0就不动了 这个是内存不过吗?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那那个供电是正常的吗?不上cpu、是1.几伏 上了就是0.6v 代码只跑到d0就不动了 这个是内存不过吗? ...

如果是集显供电,没工作就是1V左右,正常工作是0.45Vz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集显供电,没工作就是1V左右,正常工作是0.45Vz左右

楼主分析的 很给力哦

网友D:
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没有过内存,还是从内存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没有过内存,还是从内存入手。

好的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好的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