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发个联想LS2033WD 电源板改装

楼主(2016-06-12):
联想LS2033WD 送修  故障不开机
   拆机发现电源板  烧 坏    保险   全桥   启动电阻。。。。     直接更换 测试无短路     上电 依然烧。。。   控制芯片是6只脚的    看不清型号了      没办法  只能改装了 这里用到基地的电源模块      废话不多说    下面上接线图。。。。(感觉实用  麻烦加点分)

网友A:
这种改法可靠性不好。

网友:
会不会电压不稳?我也不太懂 学习中.....

网友:
电源部分风议换整块板,改动是觉得有点不可靠.安全重要...

网友:
恩,看着还行

网友:
看着还行............

网友:
我不喜欢用这种改装的   觉得还是原版修好比较稳定

网友:
应该是原装板可靠点。

网友:
技术不错,还是怎么挣钱怎么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改法可靠性不好。

改过很多,基本没有返修,实在没有办法,就用模块。

网友:
呵呵,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
维修 就这样 修好就行 不管它什么套路 本来保修三个月 过了三个月就坏才好呢 又有生意做了

网友:
模块当然不错。坏的多的,直接改方便

网友:
快捷方便地把故障修复,并且安全,穩固才是王道

网友:
大件都换了没道理还烧啊,mos管没换吗,六脚控制芯片到废板上找找。

网友:
电源管理6脚芯片基本通用的。。。我不喜欢改这些万能模块。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条条大路通罗马,改省则省把钱搞到手再说

网友:
改装的心里没底

网友:
这个改装不稳定我上次玩过几天客人又拿过来了

网友:
你这样搞不稳定的我上次试过  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2016-07-29):
你这看着改装的好复杂呀  改这个应该很简单呀  三根线ON GND VCC不就搞定了

网友:
不可靠的这样改   为什么不直接修好呢

网友:
但愿能长久

网友:
感觉还是尽量修复原板子

网友:
我个人不喜欢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