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摔过 不开机!

楼主(2016-06-12):
之前是1V8短路 U2042拆过以后就好了。然后 还是不开机、
触发电流50 不开机。RO3O2 RO3O3加焊 也换过。 还是没用。电流还是50MA
求大师支招
不开机

网友:
期待维修方法。

网友:
摔的8层u虚焊了。

网友:
一般都是A8下面虚焊了!!!!

网友:
拆了U重植试试

网友:
被摔的CPU真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网友:
50的话应该是CPU挂了

网友:
看一下,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CPU盖子重装试试

网友:
各路电压正常不

网友:
50你不会吧cpu搞爆了把。。看看联机不

网友:
这个具体从电压开始查起 引起这个故障的原因很多。。。。。。。。。。

网友:
一般电源和处理器虚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