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0不触发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6-06-12):
    板子是纬创LZ57待机芯片TPS51123芯片发烫,供电正常,总开启正常,但是3V和5V的开启都只有2点几V。基准有2.8V正常是2V,3V和5V的线XD是4.4V,对地也有4,5百。阻值正常的,通电是3V发出0.56V,5V没有电。查到这里知道开启,基准,线性不正常但是芯片没有问题,待机电流0.12。如果说后级有短那该怎么查??开启,线性,基准应该是供电有了芯片自身发出的,不知从何下手,求指点

网友:
看看线性的后级有没有短路。之前修到过是EC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网卡也会导致待机变大

网友A:
应该是3V线性电压有短路吧。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V线性电压有短路吧。可能是EC的问题

线性出的电有4.6V,到EC的供电也有4.6。这个4,6是待机芯片发出的,芯片也没有坏,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出的电有4.6V,到EC的供电也有4.6。这个4,6是待机芯片发出的,芯片也没有坏,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

一般发烫芯片换过大部分是后极的问问题呢

网友:
线性应该有短路,芯片发热。

网友:
换过芯片没。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
线性短路吧

网友:
电脑修好了吗

网友B:
修好了,查图纸跑线路跑出来是二级3伏出的问题

网友:
查3V5V线性后级是否短路

网友:
看en有没到位。

网友:
这个问题确认是不好一下查出来,就好是换个EC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查图纸跑线路跑出来是二级3伏出的问题

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后级短路造成的

网友:
直接断开后级再来修呗这样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