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点下复位才能跑码

楼主(2016-06-12):
M4N68T  每次开机,要点下重启键才能开机 ,是什么问题,复位针2.00V,正常吗?     要有一个怎样的维修思路,不知道怎么修了

这个情况要刷BIOS试下吗?

网友:
刷BIOS估计没用

网友:
多半是桥的问题。跟碰下晶振开机的一样

网友:
可以更换晶振谐振电容在加焊桥吧

网友:
这算是这板的通病了,跑线找到上拉NR,换一个就成。

网友:
不像bios的问题

网友:
刷个BOIS试试看我上次A11也就是1.8我也是刷了一个BOI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