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故障:插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6-06-12):
板号:华硕K40ID
故障:接上电池后无法开机
检测:外接电源能正常亮机进系统,上电池无法开机(单用电池一样不开机),多次测试发现偶尔电池还能充电。
检测BAT1_IN_OC#信号接入电池有拉低,拔掉有抬高正常,继续检测开机条件,发现在电池接入时LID_SW#从3.3V被拉低为0.2V不正常,打开点位一看明白

更换ECRN3002后故障解决。

网友:
思路真清晰 佩服

网友:
谈不上奇葩问题  遇到多个了

网友:
BAT1_IN_OC#是从电池接口查起吗

网友(2018-05-05):
华硕,排阻,是它,是它,还是它。多谢分享,加分了

网友:
脑子里 =思路就是好     我们这种小白 什么  时候才能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