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nspiron15-5545硬盘不认

楼主(2016-06-12):
10款DELL  lnspiron15-5545硬盘不认,检查无果,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这个本之前进过水,有时不能开机,无待机电流。不过,已经修复,就是不认硬盘。

网友:
sata总线,sata模块供电,偏置电阻都正常吗

网友:
查查条件吧   首选排除BI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