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做WIN7系统不认WIFI, 怎么也打不开 。

楼主(2016-06-12):
大家帮忙看看,联想G50做完WIN7系统就没有无线信号了。硬件里有无线网卡,就是打不开。

网友:
有朋友帮忙看看么 !!

网友:
装个电源管理驱动,然后用热键打开无线

网友:
联想的要到官网下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装个联想驱动管理,里面有电源管理那个可以打开WIFI

网友:
先安装官方的资料 试试  大多数都是你的驱动或程序 异常

网友:
3 4 5的回答是正确的,实在搞不定接着发帖

网友:
把无线网卡的20脚 直接隔断

网友:
去联想官网技术支持根据SN下载个电源管理驱动后按FN加WIFI小飞机按键打开WLAN就OK

网友:
网卡是好的情况下你就重装驱动吧

网友:
强行开启试试,8楼方法。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热键装下试试看

网友:
官网驱动。或者挑断线。

网友:
打驱动试试 吧  官网的

网友:
强制开启,或者换一个版本

网友:
有驱动没有

网友:
对,先上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挑线就别挑了,都没认到无线网卡,开启神马?装系统前注意看了没有?是否能认到。在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电源管理了

网友:
我今天也一台
感觉键盘开启键WIFI坏了

网友:
LENOVO有专用的装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