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亮一下灭,应该算得上是通病吧

楼主(2016-06-12):
今天直接客户拿来一台长城M99,上电故障亮一下灭,有图像,心想百分之八十是灯管的事,拆开一测一根灯管不亮,这款显示器灯管出厂不做保护,通病 于是就换了LED灯条(当练手了)其实换灯条比换灯管时间节省了不止一半,很快也不容易返修(个人认为 换完装上拷机测试 完美 还有就是电源板的主芯片(TOP258)也爱坏,修过好几台这样的了  (ps:本人才入行不到一年,还是个小白,分享这个M99给大家也算是互相学习了!高手勿喷啊,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灯管确实爱坏,,,,

网友:
灯管跟高压都是爱坏的东西,高频高电压长时间,不坏是不可能的

网友B:
楼主修这个显示器多钱啊? 我们这边修这种显示器都收不上钱来了,

网友C:
我今天换灯管把液晶面板排线搞坏了
那么细不知道能不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这个显示器多钱啊? 我们这边修这种显示器都收不上钱来了,

收120  为什么收不上钱来=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换灯管把液晶面板排线搞坏了
那么细不知道能不能焊接

我没碰到过,有次换灯管碰到排线了,结果换完屏幕出了两道线= =结果赔了客户一张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管确实爱坏,,,,

嗯,不套热缩管容易烧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碰到过,有次换灯管碰到排线了,结果换完屏幕出了两道线= =结果赔了客户一张屏

我这个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改LED的成本不是比灯管更高吗?

网友:
不套热缩管我们这里上704硅胶

网友:
几年没收过120的显示器了

网友:
显示器我们这边不换板 现在都是四五十

网友:
我一般也是改led 比较方便

网友:
你不套热缩管的?不怕短路?

网友:
发帖不易,已加分

网友:
现在修显示器收费不高。

网友:
改LED比还灯管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换LED的加了哪种升压板。

网友:
LCD的快修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