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 Q118 板号DAOR63MB6F1开机掉电维修小修

楼主(2016-06-12):
同行拿过来台HP机,说是不开机,打开看下,二修机,先看下搞那,接口修过,BIOS写过。掉了个小电容不过问题不大,,,先上电试下,有待机,开关上有3。3V电,,按开去没反映,看下,开关线断了条线,,那不管了,可能是前修机的搞断的,,看下图纸,触发是第4脚,点下电上来了,不过是0。4不动了,指示灯不亮,,一下子掉电,在开 开不了,过会开在掉,故障来了,开启后短路,打组值,没发现直短的,测到PQ37时不对,两脚组值为了0.07不对,换了后开机直接亮机,,没分了,发个给新手看下,老师傅别笑!

网友:
只好说明下PQ37电路原理,否则看了帖子还得去找个图照下。

网友:
PQ37是嘛东西啊 转换MOS管?

网友:
是供电专管吗

网友:
是怎么查的呢
说详细点啊

网友:
V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说的很简单 要是有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
掉电什么的最头疼了

网友:
技术可以的啊 不错的

网友:
故障来了,开启后短路,打组值,没发现直短的,测到PQ37时不对
PQ37是什么的管子 怎么想到测它的 乱量的吗

网友:
后级电压转换的吧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就是没有图纸

网友:
维修本质细心,楼主你学到了

网友:
二级转换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