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40不显示,

楼主(2016-06-12):
C540不显示,喇叭在响。风扇不转,

网友:
提供的条件太少了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电流跑到多少啊?

网友:
你这十几个字   真看不出问题,  估计难帮到你  搞详细点吧

网友:
我遇到的是 开机灯亮 但是一点待机电流都没有

网友(2016-07-13):
硬盘线坏了

网友:
666666!!楼主一语中的!!

网友A:
是不是喇叭塔塔在响?试着把硬盘供电那条线拔掉,应该就可以开机了,硬盘线坏的很多

网友(2016-08-12):
硬盘线坏了 通病

网友B:
看来硬盘线坏真是个通病了.我也刚修了一台,

网友(2018-05-30):
哈哈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个问题啊!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喇叭嘟嘟的响 把硬盘线拔掉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硬盘线坏真是个通病了.我也刚修了一台,

硬盘线你是直接换的还是接好的啊 我看着硬盘线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2018-08-25):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喇叭塔塔在响?试着把硬盘供电那条线拔掉,应该就可以开机了,硬盘线坏的很多

就是线就是线就是线就是线就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