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 不触发

楼主(2016-06-12):
GA-H61M 开关有3.3V , 两晶振脚分别是0.6 0.25 ,网卡不发热,要怎么修呢
不触发

网友:
强加电风扇转不转,再查一下绿线到io的线路

网友:
按INTEL时序查PCH的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

网友:
按INTEL时序查PCH的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

网友:
按INTEL时序查PCH的待机条件和触

网友:
直接打下绿线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