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ver1.00 能跑码不能显示

楼主(2016-06-12):
有谁修过吗,跑码正常,一直跳变到00。
插键盘键盘灯也亮了,就是不显示。
换个屏没用,由集显换独显也没用。。。。

网友:
此板已经修好了

网友A:
是不是行场型号?还是外设?

网友B:
怎么修好的,没有说完

网友C:
是啊,怎么修好的?内外显卡都不亮,不会是刷BIOS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行场型号?还是外设?

vga行扫描pin对地阻值有问题。最后发现是同步芯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好的,没有说完

vga行扫描pin对地阻值有问题。最后发现是同步芯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怎么修好的?内外显卡都不亮,不会是刷BIOS好的吧?

vga行扫描pin对地阻值有问题。最后发现是同步芯片不良

网友:
这个问题就应该检测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