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面板的排线可以焊接吗?

楼主(2016-06-12):
液晶面板的排线可以焊接吗,那么细用什么设备焊接啊
我换灯管的时候把液晶面板的排线搞坏了

网友A:
TOG软排线是用压屏机压的, 不是用烙铁焊接.

网友:
好像要专用的机器才可以。听说好贵。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普通方法,好像焊不了

网友:
基本报废了。
如果重新做绑定,费用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G软排线是用压屏机压的, 不是用烙铁焊接.

叫TOG排线啊

网友:
专修屏的地方去搞下,一般人搞不定的

网友:
自己搞好了么?

网友:
工厂专门的压屏机器压的

网友:
逻辑板上的排线不能用普通工具焊接的

网友:
得用压屏机,可是很贵

网友:
飞线应该可以吧

网友:
没有压屏机就不要想了。

网友B:
那个要用专门的机器焊接的,我们维修站就有一台 不过一般用的很少 基本就是个摆设

网友:
需要用机器,手工的话也可以。  手工成功率不高,先上松香把排线固定住。  然后用烙铁在排线上焊,不用担心会烫坏掉。   还有就是一个专用的压线的小玩意,相当于一个烙铁头,扁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要用专门的机器焊接的,我们维修站就有一台 不过一般用的很少 基本就是个摆设

你在哪里我发给你修看看

网友:
电路板那边可用烙铁焊!!!

网友:
这个要专用 的设备

网友:
不可能了  一台机子好几万

网友:
修不了啊。

网友:
那个屏线要是段了不好焊

网友:
这一般都没救了,必须有专门的机器才修的了,那机器还贵得很

网友:
好像得专门机器才可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