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4H/K54LY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6-12):
待机0.24mA,按开关没反应,asus爱开机键坏,拆键盘测开关有3.3V,按开关可以拉低至0V,拆出光板,待机一样0.24,板子进水但无明显腐蚀,测各个大电感也无电路,测电压,3.3V正常,无5V电压,芯片是RT8206,第14pin是5V开启,为低电平0V(27脚为3.3V高电平)。因5V无短路,强拉14pin到3.3v开启5V,输出5v正常,待机电路变小了。为0.008,按开关还是没反应,有一次自动上电,看电流是开机了。唉,求图啊,大神们赐个图吧

网友:
一楼自己来,有个字打错,是“无短路”,另外是先把3.3v开启信号直接连到5v开启(14,27脚短接),插电源自动上电,看电流是开机正常了,以为好了,第二天一早再插电也没自动上电,按开机见也没反应,现在把5VEN信号改用5VAO接10K电阻拉高,现在3.3V,5v输出都正常,待机0.13.就是看开关不触发啊

网友:
修好了,看了其他帖子量了排阻,结果南桥后面的一个排阻只很大,确定南桥空焊,加热OK,连5VEN也出来了,不用接线强行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