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5主板核显供电问题

楼主(2016-06-12):
一块V星的H55M-E21主板开机掉电,强行上电测核显供电没有出来。供电IC ISL6314的EN没有,我跑了半没有找到这个信号是哪里发出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核显供电对地电阻只有10欧左右正不正常。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核显电压是要跑码才会出来的。你强行上电是不会跑码的,所以核显电压是不会出来的。

网友:
h55之后强行上电  这个方法不好用了

网友:
核显10欧正常吧

网友:
对地阻值是正常的,然后这个开启很多是要过内存了才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
H55主板强制上电一般不会出正常的电压。1156架构,核显供电的EN一般是总线VTT正常之后就出,具体你看基地老徐的时序图就明白了。检测跑过内存才出核显供电的是SNB(1155)等之后的架构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