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EV:2.2 主板 求助

楼主(2016-06-12):
客户说主板 反复重启  有时还点不亮 。。 检测后发现是Q74三极管性能不良 造成。更换后母不触发的现象。但是反复重启。。最后刷BIOS 。刷完BIOS 后 ,可以进系统 ,什么都正常,就是亮机一段时间后 会自动重启。 时间不固定。 如此反复 。。。不知哪位 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可能你刷的bios还是有问题的    你在刷一个试试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没有换那个Q74  我直接刷bios好了的

网友:
我在试试看。。。。。

网友:
看看电压稳吗

网友A:
电压稳的   。有时候进系统 半小时 或者一小时掉电 ,不定时  。。有时候刚进主板界面 就重启。。 刚刚重新了个  2.2版本的bios。但愿是好的。。

网友:
还是bios  问题  你多下几个试试

网友B:
下次要是你看见我在论坛在论坛里 求助 ,老子不是男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稳的   。有时候进系统 半小时 或者一小时掉电 ,不定时  。。有时候刚进主板界面 就重启。。 刚刚重 ...

我是说 主板上的一些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要是你看见我在论坛在论坛里 求助 ,老子不是男人

怎么了兄弟

网友B:
呵呵  你误会了  这话我是复制了别人的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你误会了  这话我是复制了别人的原话

我以为发生了什么情况 立马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你误会了  这话我是复制了别人的原话

你也当真,,真的是弱智。。。。。。。。。。。

网友A:
论坛的账号 我多了。。。我每次 都是用这个号发帖,,我从来不计较别人说什么。。。 你当真  哈哈哈

网友:
H61的板子还没修过。。。

网友:
加桥试试看

网友:
H61M-DS2,好像还没遇到过ERP的问题引起重启的,都是VTT供电那里,一是开启脚,二是PG脚,三是RT8120D这个芯片,
还有就是VIN,如果是VIN,可以在系统健康监测里看出来。

网友:
今天开了2个小时 还没有重启,, 还行

网友:
换掉内存旁边的RT8120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的账号 我多了。。。我每次 都是用这个号发帖,,我从来不计较别人说什么。。。 你当真  哈哈哈

看看他说的话就知道是什么样一个人  原来人  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说你不配做男人高抬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他说的话就知道是什么样一个人  原来人  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说你不配做男人高抬你了

你也只配做个键盘英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