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碰到异类小心了,不能随便刷BIOS

楼主(2016-06-12):
时间:65     地点:本店维修点

故障:不开机      人物:呵呵

机器:戴尔OPTIPLEX755

     天气真热,有个客户满头大汉抱一台戴尔品牌755的机。没图,加上太老的机不想修,但也要找个理由跟客户说,要不客户下次不会再来了。没想到客户坚持要修,也难怪,戴尔反人类设计要换其它品牌的板也不行。

    话不多说,100元还是很有动力的,拆机上整体图(搞好才拍的)。

上诊断卡(听说有自带的,但不熟悉)按开关,复位有了,但是不跑码。没图只能简单测下各大电压,正常。到这里整理下思路,故障可能有(1BIOS2CPU3)时序PD有问题(4)断线(5)南北桥(6)时钟(7)可能有桥电压或IO电压不正常。

先简单的吧,从官网找个BIOS,刷了再说吧。分工合作,徒弟下载,我拆CPU,一看CPU座针歪了三根。Oh,NO!我拆这么多CPU,决不是我搞歪的(扶过的图才拍有照)。

问客户,客户自己说是自己切JJL5420CPU搞到的。居然可以用?一查是一针是D1,没接线的,一针是D26CPU_VTT,另一针是AE11,定义是VCC,客户的运气太好了,怪不得还能用。
     上自己CPU看看,竟然报警内存问题!!!哈哈哈,是不是捡到钱了。于是麻利地把BIOS刷上,结果还是一样!!!这时我竟然不信客户以前可以用,怀疑771CPU775的针脚定义是不是不一样,试图把针脚扶正。

       1 0多分钟过去了,还没有扶好,见上图,D26最不好扶。没办法,扶不正,结果还是一个鸟样。想下771是服务器的CPU,可能不兼容,怎么可以上771CPU,和客户聊天得知他是自己刷了微码。这个也听说过,但没搞过。

搞了半小时一无所获,最后没法。因为我的CPU可以用,说来说去只收了一半的钱。

没想到第二天客户又来,说和上次一样会死机,没修好。认真观察,发现CPU那里很多尘,MOS管都生绣了,吹下查下发现有一个电感两脚都生绣了,换了后烤鸡没发现问题。
     小结:维修同行都有个习惯,动不动就刷BIOS的,但有些异类要小心为好。
     发贴不易,大家加分

补充内容 (2016-6-13 08:21):
鸡故障:BIOS部分损坏,有一个电感坏。

网友:
什么意思,说完了

网友:
没有听明白啊

网友A:
楼主够耐心,是我就打他了,把电脑搞成这样还拿过来修

网友B:
这机器 搞成这样 没心情修了

网友C:
这种古董机看着就不想搞,看在钱的份上见到也修下

网友D:
你第一天搞半小时一无所获能用了吗??

网友E:
估计客户是其他渠道买的刷好微码的二手主板
性能 客户估计还是满意
然后就想修复  不过50的修理费还是可以了
刷bios可以刷 但感觉还是先备份下原来的bios
文件名 前半部分是主板型号 后半部分主板上的mac 地址  这也不大容易出错了
好像在bios那个站点 比较轻松地刷进微码吧
但这样的改板bios 容易有些奇怪的症状
风扇不受控制就是一种

网友:
一般观察全版正常没有坏的的情况都是刷BOI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客户是其他渠道买的刷好微码的二手主板
性能 客户估计还是满意
然后就想修复  不过50的修理费还是可 ...

他原先那个BIOS也损坏了,因为他的CPU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够耐心,是我就打他了,把电脑搞成这样还拿过来修

本身这个行业就难做,搞那么多事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 搞成这样 没心情修了

垃圾不算多吧,有钱不修吗?嫌这嫌那的就会没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古董机看着就不想搞,看在钱的份上见到也修下

主要没图纸,怕白白浪费时间,有些新鲜鸡虽然想搞,但不好搞更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第一天搞半小时一无所获能用了吗??

就是上网看怎么刷微码,注册个BIOS的网

网友:
高大上不错哦

网友F:
没看明白是怎么修好的,U坏了还是针脚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明白是怎么修好的,U坏了还是针脚断了?

都不是的,后来发现是电感坏了,我后面补充说了

网友G:
没看明白LZ的维修贴,是不是我已经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看明白LZ的维修贴,是不是我已经老了???

可能是我语言组织不太好,后来我补充说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