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楼主(2016-06-12):
USB口子无5V,一台华擎H61的板子。大家说说自己的意见,谢谢!中间两个数据位有600对地值。怀疑桥?大家怎么看,看到的就发发自己的评论,小白也可以发。万一哪个小白是大师呢?

网友:
USB口子供电对地值为零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那个不一定的  基本上usb中间那两个信号 都是对地阻值在500左右  如果是短路或者无穷大  则一般都是桥坏 电路问题很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一定的  基本上usb中间那两个信号 都是对地阻值在500左右  如果是短路或者无穷大  则一般都是桥坏 电 ...

可是现在是5V供电没有

网友C:
查查附近有木有 2个电阻 分压的电路 输入是 5V 2个电阻分压  输出 3。3
还有 六脚芯片 都拆了 说不定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查附近有木有 2个电阻 分压的电路 输入是 5V 2个电阻分压  输出 3。3
还有 六脚芯片 都拆了 说不定好了

拆6角?确定?这是机命关天的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6角?确定?这是机命关天的是

USB供电对地短路的话,直接查下滤波电容啊,或者USB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6角?确定?这是机命关天的是

不是斑竹说的靠近usb 口的小六脚
就是管理输出电压的ic 坏了
短路不像的
不过你最好还是报个型号
大家也好找下图纸帮你分析下

网友:
接口5V对地短路吗,如果不短路可以直接接过来一个

网友:
没5V找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SB供电对地短路的话,直接查下滤波电容啊,或者USB口啊

人家是在“审”师傅,官腔十足,你何必“累”着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供电对地短路的话,直接查下滤波电容啊,或者USB口啊

版主就是版主,版主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供电对地短路的话,直接查下滤波电容啊,或者USB口啊

就是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现在是5V供电没有

你量一下前置针那边有5v么 如果有要么是保险电阻坏了   要么是ic坏了  你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是在“审”师傅,官腔十足,你何必“累”着去 ,,,,,,。

审师傅什么意思,兄弟,你回的我没看懂。。

网友D:
你滤波电容有问题的话,可以看下那个5V转5VUSb供电的芯片坏没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滤波电容有问题的话,可以看下那个5V转5VUSb供电的芯片坏没坏啊

就只是滤波电容对地短路。拆了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滤波电容有问题的话,可以看下那个5V转5VUSb供电的芯片坏没坏啊

USB鼠标和键盘正常使用

网友:
没有供电就修供电查查是短路还是没有转换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只是滤波电容对地短路。拆了ok

修好了就好,一般这种供电都没有的话可以不用查数据线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就好,一般这种供电都没有的话可以不用查数据线阻值

恩,谢谢。我师父也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