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充不了电。

楼主(2016-06-12):
来的时候 只要接上电源 开机就会掉电。屏暗掉电。用电池 屏暗可以近系统。电池电源一起用。隔离过不了。换了 EC 后 不暗了 也不 掉电了。但是 充不了点。电池 电源一起装装上。开机 偶尔连 电流都没了。EC 是从 一个E431  板子上拆机的。

网友:
在换个EC  充电芯片也换了

网友:
是不是程序问题  没记错的吧  这个ec 自带程序

网友A:
确定电路没有问题就把BIOS在WIN中升级下EC也会升级的,有可能是你的EC版本和BIOS版本没有对应吧,个人见解

网友:
找个图纸好好搞懂一下原理再修哟。

网友:
应该是ec问题

网友:
电流都没了  先修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电路没有问题就把BIOS在WIN中升级下EC也会升级的,有可能是你的EC版本和BIOS版本没有对应吧,个人见解

这个可以试试。。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