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466 电源小板到主板间排线断线

楼主(2016-06-12):
A1466 板号820-3437-B 进水,现在是能正常开机,电源头绿灯不亮,电池不能充电。
电源小板到主板之间的排线有一处断线。是SYS_ONEWIR

现在不清楚电源小板排线接口处那个点是SYS_ONEWIR,谁能帮忙标注一下么
这个主板到电源小板上的接口排线  2边,比如说不是1脚对应1脚的。现在排线断线。没法测量啊。谁能帮忙标一下电源小板那头
哪儿位师傅手头正好修这个机器 帮忙测一下。谢谢了

网友:
哪位好心人帮忙看看啦

网友:
自己对着排线数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貌似数不了吧。2边接口不是直接相对应的吧

网友:
肯定是直接对应的啊

网友:
呵呵,这板子有修过的痕迹不?我修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修好之后客人不修了。又给还原了

网友:
不容易不简单

网友:
用蜂鸣档测测看看

网友:
教你个简单方法,看着图纸和点位图你先测量没有断线的紧邻线,这样不就很容易分辨出哪根了吗?

网友:
:lo难难、学习一下

网友:
慢慢的来可以弄好的

网友(2024-10-30):
A1466  820-3437 点位

Apple MacBook Air A1466 820-3437-B 点位.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