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 ver1.00正常跑码但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6-12):
该主板能正常跑码,跑到00。
而且插上键盘后键盘灯也亮。
但是就是不能显示。
昂达主板找不到图纸,想找个bios刷下也没找到相应版本的。
后量vga接口对地阻值,终于找到破绽了!

量了三基色接口、时钟/数据接口和场行扫描同步接口,发现13pin行扫描对地短路,其他正常。
因为没有图纸,线路也看不到,到此我没有思路了。。。

后得高手指点,同步芯片一般在vga附近,与三基色pin想通,此芯片正常情况只有一个脚接地(6pin的同步芯片)!
而我量得此芯片的2pin和4pin接地。拆掉后vga 13pin不再短路,换掉芯片后通电终于正常显示了。

各路大侠们,如果你觉得本帖对你有所学习的话请顺手给我好评加分哦,非常感谢

网友A:
修东西 要细心 不然不容易发现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东西 要细心 不然不容易发现哈

对的,心要细,胆子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心要细,胆子要大

是啊 撑死胆大的 饿是胆小滴

网友C:
这个6脚小芯片确实会导致不显示

网友:
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D:
搞维修急不得,加分走起

网友:
VGA同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6脚小芯片确实会导致不显示

是的。很意外的是居然跑码过了

网友:
是个6个脚的小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维修急不得,加分走起

谢谢!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网友:
是个显示部分的信号转换芯片,叫同步芯片

网友:
还真不知道有个这个芯片!!!

网友E:
哥觉得不是什么同步芯片,而是防静电用的二极管,一般拆除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觉得不是什么同步芯片,而是防静电用的二极管,一般拆除就行

靠近VGA接口的一个芯片,昂达G41ver1.00的是6pin的。昂达G41ver4.00的是14p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