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1945CWA反复烧LED背光供电管子

楼主(2016-06-12):
接了一台LG E1945EWC的19寸LED液晶显示器,来的时候大短路,发现Q113 D478击穿了,于是更换了一个,正常显示,但是用可调电源测试发现,有短路的现象,一会儿又烧了。是不是LED灯条有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6-6-27 10:08):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背光LED灯条老化,过流引起老烧背光供电的那个三极管

网友A:
这种故障你最好外接升压条试机。不行就换板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这个与灯条应该没有关系,换个功率大的看看。

网友:
后面可能还有点问题

网友:
什么有问题呢?
换了2块驱动板。同样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你最好外接升压条试机。不行就换板时间就是金钱。

已经在淘宝上买了一块驱动板,还是一样的问题 啊

网友C:
类似问题碰到过 不是灯条问题 费了半天时间 找到问题 在升压芯片边上有个小电容短路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问题碰到过 不是灯条问题 费了半天时间 找到问题 在升压芯片边上有个小电容短路导致

我直接换了一块板子,但是客户拿回去没有用几天,老问题大短路,发现还是Q113 D478这个管子烧了!

网友D:
电感和升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和升压二极管!!

二极管可能有损坏了?

网友:
你拆看看一下  一般来说led有问题 也会保护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淘宝上买了一块驱动板,还是一样的问题 啊

是不是外接电源有问题。

网友E: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接电源有问题。

我用的可调电源,19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没有。不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F:
我感觉时驱动板的问题 电源你不时外接的可调吗?

网友:
你可以换个背光

网友G:
怎么觉得你LED打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觉得你LED打火啊

拆开之后看LED外观也没有什么损坏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时驱动板的问题 电源你不时外接的可调吗?

最关键的是我驱动板花了一块,也是把这个管子烧了。两块板子的故障是一样的

网友:
从新换个好的跑下线路吧,看看后极都去哪了。好判断故障。

网友:
你确定是19V?

网友H:
刚查了一下 是19V3a的 你查后级吧 LED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查了一下 是19V3a的 你查后级吧 LED灯条

灯条外观看不出来任何问题,发光也正常!

网友I:
刚好有一样的显示器,也是不通电。换了Q113,给客户用了几天就返修。现在买了块板,测试了一天,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好有一样的显示器,也是不通电。换了Q113,给客户用了几天就返修。现在买了块板,测试了一天,不知道会不 ...

现在好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刚好有一样的显示器,也是不通电。换了Q113,给客户用了几天就返修。现在买了块板,测试了一天,不知道会不 ...

没问题了的话给我说一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了的话给我说一声吧

已经给客户用了一天了,暂时没回来找我

网友J:
驱动板换了还这样 电源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驱动板换了还这样 电源正常不

电源用的是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可调电源,19V

显示器的电源,大多是12伏吧,你换个管子,看看别的原件还有异常发热的吗。可以拆出灯条观察一下灯珠。

网友:
灯条有问题,也可能烧管子

网友:
等待开机后,灯条的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是我驱动板花了一块,也是把这个管子烧了。两块板子的故障是一样的

你先换个电源驱动板都换了 ,是不是大电容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