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 一体机 待机003 不触发

楼主(2016-06-12):
联想C305 一体机 待机0.03 不触发  哪里的问题啊  SB600 和 EC 都换过了  BIOS 刷了 好多个 还是不触发啊

网友:
南桥 晶振正常  RSMRST# 有3.3   RTCVCC=3.3 按开关有高低高变化  没思路了啊

网友:
  待机电压 3 5v都正常?

网友:
待机3V5V 都正常

网友:
很奇怪的  问题   不知道 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大神在哪里呢

网友:
真正的3把斧啊,查南桥待机

网友:
3把斧是 什么   3板斧又是什么啊

网友:
按开关  I/O到南桥的信号有没有跳变?

网友:
应该查南桥和IO之间有没有信号交换。估计你要找电路图比对了

网友:
此机以正常修复    后面测试OK 好  发来维修案例

网友:
楼主修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的C305 修哪里好的  现在有个一样的

网友:
c305 不触发 已修复  待机17020 坏了 有3V 没5V

网友(2016-07-20):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后级保护 或者待机不对